关于PCI总线的GNT#信号的讨论

楼主(2005-05-27):
各位,我遇到一个问题,我设计的板卡是主控模式,因此当进行总线交易时需要向总线申请,当有效REQ#信号后,总线会有效GNT#信号,可是当我撤销REQ#时,GNT#却一直有效,导致其它设备无法访问总线,能解释一下吗?
GNT#的撤销还与那些信号有关呢?

网友:

frameN和irdyN估计没有表示除空闲状态

楼主:

shark21你好,多谢指点。
对frameN和irdyN信号我是这样处理的。当交易完成后置它们为高电平(无效),两个时钟周期后驱动到高阻状态,不知这样处理合适吗?
不知你说的空闲状态是指什么?

楼主:

我的基于5V电压的板卡调试成功,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现在的3.3V板卡,并且将其插入PCI-X的插槽中,我不知是不是协议不兼容产生的问题。
各位帮帮忙说说基于PCI协议的卡插入到PCI-X中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PCI-X的我也不懂的

网友(2005-07-22):

if you read the PCI spec, you wil find an explaination in section 3.4.1

网友(2006-02-21):

嘿嘿

网友:

GNT不是只和REQ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