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驱动程序~~~

楼主(2005-05-27):
小弟现在在写PCI普遍适用的驱动程序,现在需要一个寻找vendor_id和device_id号码的子程序,哪位大侠有的话请借小弟一用,站内回复即可,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你是基于win写驱动,,直接在驱动程序DriverEntry里面调用
得到pci配置空间内容的函数,,在返回结构里面就可以得到两个号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