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H365PCI接口芯片做数据采集板的问题

楼主(2005-05-29):
我用南京沁恒公司的CH365芯片做了PCI数据采集板,该芯片无需用户编写驱动,但是运行过程中总是发生上位机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无法读取双口RAM数据的问题,而且此时发现该芯片的基址发生了变化,手动改过基址后程序又可运行,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恳请版主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基址是运行过程中自动获得的,有可能变化的
你真正地址应当是基址加上365里面硬件各个地址,这样不管基址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的。

楼主:

谢谢waiyan的解答,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啊,基址是运行过程中随时都会变化吗,365内部是什么地址啊,它是如何加到基址的,是用用户软件实现的吗,望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