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用过或者正在用ch365芯片的呢?可否交流一下呢?

楼主(2005-05-30):
如果您用过或者正在用的话,就留下联系方式,大家交流一下吧,我们正遇到大麻烦呢!

网友:

还可以,做一些低端的产品

楼主:

请问您是用I/O端口进行通讯的,还是用存储器啊?我们作出来的pc卡是极其的不稳定啊,郁闷!!!

网友(2005-07-13):

我也马上要用啊!用过的人给点建议啊

网友(2006-11-12):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们也正用这块芯片做板子,到时不稳定就糟了,有没有更稳定的芯片?

网友:
正想试试,好象比国外的用起来简单,最起码资料容易看懂一些

网友:
准备用,不会那么多问题吧

网友(2006-12-16):
回复 网友B:

准备用,就是不知国产的片子稳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