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斑竹,一个pci-pci的桥,可不可以是一边pci总线工作在33MHZ,另一边pci总线在66MH

楼主(2005-05-31):
请问斑竹,一个pci-pci的桥,可不可以是一边pci总线工作在33MHZ,另一边pci总线在66MHZ
??
有人帮忙嘛。。。。

网友:

理论上说可以,,但我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人这么做过,,
你查一下协议,,看有没有限制。。

楼主:

谢谢斑竹,我看了一个plx和intel的桥芯片,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用起来需要最关心的什么还需要在看看。
多谢

网友:

可以的,PI7C8152B就可以了

楼主:

ddxx。还有,PCI总线架构下如何实现设备的配置:PCI总线上的配置访问分为两种:TYPE0访问和TYPE1访问。比如我的设计是bus0(主)上有一个设备slot0和一个pci-pci 桥。这个pci-pci 桥下挂了4个slot(slot1、2、3、4),总线为bus1(从)。很清楚的是如果访问slot0,则用TYPE0访问(slot0的idsel接bus0的p_AD【31】);如果访问slot1,则用TYPE1访问,如果bus number 吻合的话,就在bridge的等级上对slot1进行TYPE0访问(TYPE1的device number【15:11】为01110B,对应slot1的idsel接bus1的s_AD【30】)。
上述讲的是downstream。我的问题是桥芯片上的IDSEL引脚应该接什么(我让它连到主bus的一个ad【xx】上了,它的目的是对桥做配置时用?),??

网友:

是的,PCI-PCI Bridge的IDSEL接上一级Birdge (此处为host bridge)的地址线,对于Host bridge,它是一个Device。

楼主:

真是豁然开朗。thanks ddxx
我qq  516989614
大侠能加我就好了

网友(2005-07-22):

Of course. It is possible.
According to PCI 2.2, the M66 pin is used for 66MHz operation. If all the devices on one side support the M66 pin, then they are OK to talk in 6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