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上梁山”,向各位做过或者正在做PCI数据采集卡的同志请教~~~~

楼主(2005-06-03):
曾经或者正在为PCI数据采集卡而奋斗的同志们,请给我指点一下吧,从原理图到最后的成品这么“浩大”的工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流程呢?有什么步骤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啊?请各位不吝赐教!!!
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啊:
各位用的是什么通用PCI接口芯片呢?如何选择呢?

网友:

原理图出俩以后呢,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买器件做实验,看你的原理图设计是否能够通过测试,让后就是绘制PCB图,做板子,买器件,焊接安装调试

网友:

9052 没有DMA ,9054可以
S5933比较好,可以支持大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