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052读I/O死机

楼主(2005-06-03):
用windriver读9052的I/O即死机,写可以,怎么回事?
还有,2000刚开始可以找到新硬件,后来就不行了?windriver可以。

网友(2005-07-22):

Does your driver do the initialization work? or other things?
If you can write to the device successfully, then it proves that the physical connection is GOOD.
You need to probe the PCI bus for configuration READ /WRITE, check if the base address is 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