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教大虾们:PCI\CPCI\PXI这几种总线的优缺点

楼主(2005-06-07):
各位大虾:本人目前做一个关于精密运动控制的项目,系统总线需在上述三种总线中选择一种,请教各位大虾上述三种总线的优缺点,能推荐相关文档资料最好,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是想系统集成还是自己做呢?我可能帮会帮上你点忙!QQ:289133642

网友:

本质上是一样的,结构上是不同的,看你怎么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支持,目前选定了CPCI,请各位大虾能提供CPCI的详细规范,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