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接口卡上如何同时支持两种总线?

楼主(2005-06-14):
各位大侠,
我现在有一个设计,需要使用两种芯片,其中A芯片是PCI接口的,B芯片是LocalBus接口的,现在要做到一张PCI短卡上,不知道怎么通过PCI接口同时控制两个芯片。能不能通过一个PCI到Localbus的桥来接B芯片?如果加上这么一个桥,那么从PCI接口的角度来看,一张卡上就有了两个PCI接口芯片,电气特性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希望各位大侠能给我一个参考答案。再次先行谢过。

网友(2005-07-23):

可能不行!!!
1。 IDSEL#只有一个,而芯片有两个。没法配置。
2。 REQ#,GNT#只有一对,没法为两个芯片申请总线。
3。 INT#只有一个,给两个用时软件驱动上可能要想办法。
4。 电流的驱动力是有限的,每条总线上只能挂4个插口和4个芯片,这儿多出一个,信号质量没保证。
5。 布线的难度增大,窜扰将是个问题。对于时钟这样对质量要求比较高的信号,尤其是个问题。

网友(2006-02-14):

布线的难度不是问题,有的是高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