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rest引脚的使用?

楼主(2005-06-21):
从PCI因脚上输出的RET低电平的脉冲长度是多少时间?它的驱动能力怎么样?我想利用这个低电平来复位单片机和其它芯片,为了增强带负载能力我先把这个信号用两个非门缓冲以后再用来驱动PCI控制芯片CH365和单片机,不知道这样能否满足复位要求.

网友(2005-07-22):

Refer to PCI 2.2 section 4.2.3.2 Table 4.6
Trst = 1 ms Min.
Trst-clk = 100 us 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