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pci上的3.3V书上说需要扩展板提供究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5-06-22):
请教各位前辈:pci上的3.3V书上说需要扩展板提供,+5,12V必须由系统提供,是怎么回事啊:我理解是不是我得的pci板上要设计3.3V电源啊,请指教

网友:

pci上的3.3V书上说需要扩展板提供,我理解是由系统的+5V通过IC产生+3.3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