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11之问题

楼主(2005-07-04):
我准备作一个嵌入式的带USB接口的东西.要求它既能读USB设备,又能作为一个USB设备接到PC上.因此,我选用了SL811.
现在我在看它的DATASHEET.但是上面有几个问题还没有搞明白.请教大家:
1.我看厂家给出的电路都是主机和设备单独的电路,请问如果想把主机和设备作成一体,且只用一个USB接口(插座).能行吗?
2.既然只有一个D+和D-那么它内部有两种控制寄存器又有什么必要啊?(SET-A,SET-B.)
有谁用过SL811的同仁们,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1. 当然能行,使用I/O口和门电路来控制USB的电源输出脚和D+,D-上的下拉(主)和上拉电阻(从)
2. 使用两组寄存器主要用来加快传输速度,当一组寄存器在发送过程中,可以用另一组寄存器来加载下一次待发送数据.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
我现在在看UFI协议,遇到几个问题,烦请大家帮着看一下,
1.在设备子类中(bInterfaceSubClass),不是定义了一个RCB的协议给Flash Disk用嘛?那为什么U盘还要使用UFI(软碟)协议呢??
2.在UFI协议的第三章中,所定义的几个命令 REST,GET LUN这几个命令在我用SL811读定U盘时用得到吗?在开始上电后通过USB总线复位了DEVICE后,还要用CLASS RESET吗?

3.在传送CBW时,需要在dCBWDataTuansferLength时,需要指定传送的数据大小,但如果我是一个DATA IN传送,那怎么事先知道DEVICE会发给HOST多少数据呢,那又怎么指定它的具体值呢?
4.还有就是HOST在读写U盘,究竟流程是怎么样的呢?也就是说该先什么命令,再发什么命令.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讲这方面的..请大家给个提示..

网友:

原来你是这里的斑竹啊,仰慕!看来我又多了一个学习的地方了!

网友(2005-12-05):

.还有就是HOST在读写U盘,究竟流程是怎么样的呢?也就是说该先什么命令,再发什么命令.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讲这方面的..请大家给个提示..

这个我也需要。

网友(2008-02-13):
请问

请问楼主,我们现在用SL811HST,外接48MHZ晶振,CM下拉为GND(即48M),MS下拉至GND(即MASTER)。
可是寄存器读写完全不对,也无法设置。
但在外接48MHz的情况下,将CM上为3.3V(即12M),却可以读写正确。不过这时只是工作在Slave下,不能设置为MASTER,到底怎么回事。能否提供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