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一些PCI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5-07-04):
刚开始接触PCI,简单的看了一些资料,对其中的一些东西比较迷惑
我现在是开发一个简单的数据采集卡,要求有较低的成本
1.对与现行的PC机和工控机,PCI接口是32bit的5V还是3.3V?
2.PCI标准有2.0/2.1/2.2等标准,应该遵循哪个标准来进行开发?
3.关于目标芯片:是否只能通过中断的形式来通知主机读取数据,而不能主动发起数据传输?
4.关于芯片选择:
  PCI9052:大家都用得比较多,大概的价格(零售)是多少?
  CH365:有人用过吗?稳定性和开发方便性如何?售价大概是多少?(我到该官方网站问了,还没有得到回复)

网友:

两种都是从设备,不能发起中断的.CH365是国产的,公司在南京.

楼主:

下面引用由x8104212005/07/04 02:50pm 发表的内容:
两种都是从设备,不能发起中断的.CH365是国产的,公司在南京.

我知道两种都是从设备
不能发起中断?
是指不能通过中断方式通知CPU来读取数据,只能由不断的查询来读取数据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rbert2005/07/04 11:34am 发表的内容:
刚开始接触PCI,简单的看了一些资料,对其中的一些东西比较迷惑
我现在是开发一个简单的数据采集卡,要求有较低的成本
1.对与现行的PC机和工控机,PCI接口是32bit的5V还是3.3V?
   看看你的主板插槽,对比一下标准。
2.PCI标准有2.0/2.1/2.2等标准, ...
   都差不多,区别比较小。
3。。。
  错了。可以
4。选择芯片的话,建议选用fpga。价格最低。

楼主:

谢谢 pppaaa 的回答
------------------
芯片的选择如果是FPGA的话,需要实现PCI接口协议,这样加大了开发难度
现在我没有找到免费的IP CORE
PCI9052现在零售82 ; CH365是22左右;
有人用过CH365吗,有什么建议没有?(我正在看CH365的说明,希望有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的是PCI9052。推荐一本书: PCI总线设备开发宝典  北航出版社的

楼主:

楼上这本书我已经买了,很多东西都是PCI规范的中文翻译,还有些是其他书上的。
而且源代码特别多,占了半本书……汗……
不过用来参考还将就了

网友:

1.对与现行的PC机和工控机,PCI接口是32bit的5V还是3.3V?
==> PC机上的PCI接口,电压一般都是5.0V的,这一点可以通过PCI板卡的插槽顺序看出。虽然插槽的定义是按照5.0V PCI板卡定义的,但很多主板PCI接口信号的电平确是3.3V的。这一点经过实测。
3.关于目标芯片:是否只能通过中断的形式来通知主机读取数据,而不能主动发起数据传输?
==> 可以通过中断方式,这样你只需设计PCI Slave;如想主动发起数据传输,你还需要设计PCI Master和PCI Arbiter

4.关于芯片选择:
PCI9052:大家都用得比较多,大概的价格(零售)是多少?
CH365:有人用过吗?稳定性和开发方便性如何?售价大概是多少?(我到该官方网站问了,还没有得到回复)
==> 目前国内还出了一款PCI接口芯片,http://www.3ming.net

网友:

关于5V和3.3V,
虽然现在的台式机主板都是3.3V实现的兼容5V插槽,但是你依然不能把支持3。3V的卡
插上去。因为如果又插了一块5V的卡的话,就可能把你的卡烧坏了。
下面对你的芯片选型做一个分析:
  1。如果数据量比较小,大致可以说小于1MBytes/s,你就可以采用只有从模式的方式。如果你用的PCI芯片可以和其他部分无缝的接口,你就应该用专用芯片。
  但是,如果还需要CPLD做中间的耦合的话,你就应该用基于CPLD来实现PCI了。
这样子,总体成本将比较低。而如果你量特别大,你就更应该考虑CPLD,如果你时间
特别紧,还是选用专用芯片。
  2。如果数据量特别大,大于10MBytes/s,你就需要主模式了。一般的,用FPGA还是比较便宜的,一个80多块钱的FPGA,可以实现主模式加上一些耦合逻辑。只是困难相当大。
  顺便说,我自己开发了一个PCI core,你如果决定采用FPGA/CPLD方案又不想自己开发,可以让你们老板和我联系;)huangjielg@hotmail.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还有一些问题,将新开一个贴子来问,欢迎大家继续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