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pci总线问题

楼主(2005-07-06):
想把pci总线延长,就是从一个插槽用排线引出,排线要大约15cm,然后再接pci设备。要做到这样怎样才能实现呢?我做了实验直接引出工作一段时间就会死机,是不是需要在每一根信号线上加三态驱动门,或者需要用pci to pci bridge才能实现?

楼主:

人气好差。我自己顶一下。可能我没说清楚,其实是这样:我看了pci布线的话要求(33MHz的)的信号线长1500mil之内,clk2500mil+-100mil,如果我想延长这个距离,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网友:

PCI总线上挂的每个设备的clk应该要等长,所以你把其他原来的33MHZ clk线一起延长.我估计...不确定

楼主:

终于看到有人回复,感激啼宁哦
有点启发
协议中规定线长的依据是什么呢,我先前的想法是由于pci信号驱动采用反射波方式,能力较弱,线长了造成信号失真,这个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

應該是綫長導致信號失真嚴重,你可以測試信號看看

网友:

以我的经验,如果延长PCI的信号线,只能通过PCI-to-PCI桥.事实上,这也是PC服务器中常用到的办法.如果打开机箱,你会看到多组PCI插槽,他们之间就是靠PCI-to-PCI桥连接延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