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的是9052芯片

楼主(2005-07-09):
我现在做板卡遇到问题,我板卡插上后电脑就无法启动。
现象是关了电脑,插板卡的瞬间风扇会转一下,然后就停止,第一次的时候吓了一跳,赶紧拔下来,拔的时候又转了一下。
我是用9052和DSP5409通讯,5409HPI口只有8根数据线,所以我有9052上有24根本地段数据线是没有用的,因为手册上说要接下拉电阻,所以我把它们都接到了一个下拉电阻上,也就是说这24条数据线连起来,再连到下拉电阻上。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是我问的太无知,大家都懒得理会吗?我问了这几个问题,都没有人理会,连看的都几乎没有。

网友:

也就是说这24条数据线连起来,再连到下拉电阻上
--------------------------------------------
这个应该不对吧?有这样的接法吗?

网友:

这样接法是不符合规则的,就算它们都通过下拉,但并不是接在一起下拉。因为他们的电器特性有可能有些差异,因为有些io口还可作多种用途,说明并不一样。当然,如果大家都接地,那就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在哪里?

网友:

S2026B AMCC 面议
S5933QE AMCC 面议
S5920Q AMCC 面议
S5935QF AMCC ¥296.000
PLX
PCI9052 PLX ¥82.00
PCI9054 PLX ¥160.00
上海源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58号1403室 邮编:200040
电话:86-21-62559050-13 传真:86-21-62584825
联系人:市场部 张娴 QQ:327690435 MSN:zhangxia021@hotmail.com
E-mail:zhang@sourceone.com.cn http://www.sourceone.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