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问题求教

楼主(2005-07-09):
在9052本地寄存器中,有local base address for PCI-to-Local Address space 0,
                        local base address for PCI-to-Local Address space 1,
                        local base address for PCI-to-Local Address space 2,
                        local base address for PCI-to-Local Address space 3,这四个寄存器,还有一个expansion rom 寄存器,是不是这每一个space寄存器都对应一个芯片?因为PCI9052可以带4个芯片?而ROM是对应用hpI 实现DSP的bootloader?我只用了一个芯片,用的片选是LCS0,所以我只要配置space 0这个寄存器就行了?其他的写入什么都没有什么影响?
  还有为什么这5个寄存器还都对应一个remap寄存器,为什么要重新映射?

网友:

Address space 0对应于MEMORY空间
Address space 1对应于IO空间
Address space 2,Address space 3对应LOCAL ADDRESS SPACE
其他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