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clock

楼主(2005-07-13):
请问大虾们一个问题PCI clock是方波还是正弦波?谢谢

网友:

方波,建议你拿个显波器观察

网友: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equipment you use to observe the clock waveform.
If your oscilliscope is 100MHz+, then it is quite possible for you to observe a sine wave. If it is around 50MHz, then it is possible to get a square wave.
A good oscilliscope will be able to show you the quality of the clock. If you see a pure sine wave, then congratualtions, you have a good oscillator and probably a good clock buffer.
If you see some funny distortion, like mountain shape, or even tilt mountain shape, too bad, your clock suffers from a jitter or a phase problem.
In logic analyzer, it always show up as a square waveform..

网友(2006-11-23):
没看明白啊!!oscilliscope是啥?

网友(2007-03-22):
oscilliscope  是不是示波器啊

网友(2007-05-02):
對啦~是方波啦~

网友:
Oh...another question....what is distortion mean??? And if I have a good scope,why the pci clock show me sine wave?? So....Isn't it mean the pci clock is sine 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