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chronous transfer -- Suspend

楼主(2005-07-14):
When will SOF be sent for a device who has an isochronous interface? All the time after the isochronous interface has been enabled? Or just during isochronous transfering?
If an isochronous interface is enabled, but no data and no request(IN) are issued, what status should be? Can the bus be suspended? Or MUST SOF be sent all the way to keep synchronization?
Thanks a lot!

网友:

are u chinese ?
what are u talk about ?
are u talk some thing like UFO ?

楼主:

I'm talking about USB.
SOF is a kind of packet in USB. It's the abbr. of "start of frame".
Does anybody know the rule of SOF for isochronous transfers?
Thanks a lot!

网友:

SOF的发送与ISO无关,只要你没有Suspend总线,每1ms(USB1.1)/125us(USB2.0)HOST端都会发出SOF。
我没用过ISO传输,但就我对协议理解,协议应该没有限制你不许Suspend总线。

楼主:

但是,如果每1ms(USB1.1)/125us(USB2.0)HOST端都会发出SOF,device是绝对不会进入suspend状态,从而suspend总线的。
host等所有device都不在活动,suspend总线后,自己才进入suspend态,此时才停止发sof.而device suspend总线的条件是总线不再活动,即host发sof将导致device无法进入suspend态。那么总线何以进入suspend态呢?
还是我这样的理解有问题?host和device的suspend过程,究竟谁是鸡谁是蛋呢?请前辈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当然主动权都在HOST,它可以停止所有总线的活动,产生global suspend;也可以SetPortFeature,停止某个HUB口的总线,产生selected suspend。

楼主:

那host依据什么停止总线呢?在怎样的条件下host才会停止所有总线活动?
我在debug的过程中,发现device一直都在收到sof包,所以device无法进入suspend
还请 iamchine 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

HOST应该是根据功耗或者上层协议来决定是否Suspend整个总线或某个HUB口上的Devices,这点设备端没有什么办法,除非你修改主机端驱动程序。

楼主:

根据功耗可能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按照上面的分析,device在host suspend总线之前不可能进入suspend态而呈现低功耗。我觉得
不过,上层协议我就不知道了。在我debug的过程中,好像sof总在发 . 不知道host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才会suspend总线
非常感谢 iamchine !!以后多交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