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2.2 能和pci2.3兼容吗?

楼主(2005-07-21):
pci2.2 能和pci2.3兼容吗?例子:一个pci总线上的master支持pci2.2,而pci总线上的slave支持pci2.3...这样会乱吗?

网友:

这样么有问题。其实,2。2与2.3之间是可以向后兼容的。

网友(2006-09-19):
pci2.1(32位master) pci2.2(64位slave)

请教:pci2.1 pci2.2
现在利用altera公司的pci ip core2.1设计的pci卡(32位插槽),master方式,在计算机上单独测试数据稳定,压力测试通过。
应用的时候与其他公司的一块pci卡一起工作,该卡(64位插槽)支持的是pci2.2 slave 方式。
问题出现了,自己设计的卡子总是存在标准测试数据比较错误。
请教问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以及pci2.1 pci2.2协议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