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中断传输问题

楼主(2005-07-21):
请问:
USB device想发起中断请求,它是怎样通知host的?
dm,dp上除了resume之外,好像没有其它和中断相关的了。但如果现在并非在suspend态,resume就不会存在,那么一个键按下后,host怎么知道现在有按键发生,从而发出读键值的命令??
谢谢!

楼主:

有人知道么?
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for mouse and keyboard, normally there is a dedicated endpoint used for INTERRUPT transfer ( or using REQUEST_STATUS via control transfer ).
host polls device status periodically by sending IN packet to this endpoint, device updates its status by responding to IN transaction.
All the USB transactions are initiated/expected by the host.

网友:

如同上面kevin所说,USB所有动作都是由主机发起的,其中断传输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种查询行为,USB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断行为。

网友:

正解,顶之!!

网友(2006-06-13):

他是怎样查询的呢?好像描述表中有关于检测时间和状态的描述,可是那好像不能被写入。
是写在endpoint0中的命令么?
我用的是cy7c68001,vc编程,请了解的网友指点一下!

网友(2008-01-31):
有时是线不好引起信号不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