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如何发现PCI设备?

楼主(2005-08-02):
很多资料都说是用枚举,可是我不明白是如何枚举的?
资料上说枚举是系统检测PCI上的地址的数据是否不全为零,不全为零则认为是VID。全为零则地址加1继续检测。可是PCI有32位地址线,不会每个都检测吧?而且这样就算检测到了,也不一定就是VID啊。

网友:

他会一个idsel一个的检测,,如果找到了并且是桥的话,,会继续检测下一级。。

楼主:

你是说系统的确一个地址一个地址地检测,当选中PCI板的配置空间的第一个位置(即VID)时,PCI板使idsel有效,系统才将VID读进来是吗?而idsel无效时,不会将选中的地址内的数据读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