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x 9052 or 9054

楼主(2005-07-27):
各位大侠:
    本人最近准备应用PCI总线完成一个高速数据通讯电路10MBPS和驱动软件。然而在9052和9054的选择上存有疑惑,不知该如何选择,而且选择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
    另外,再问一下,猝发模式的高速数据传输率和DMA传输方式又有何关系,或者是没有关系呢?区别究竟是什么?
    最后,PCI的目标器件能否通过向主桥申请进行DMA或猝发传输?这样,是否目标器件通过软件请求使得形成PCI-2-LOCAL桥,从而完成数据传输。

网友:

我有PCI9052  PCI9054   S5935QF  等PCI接口芯片.

网友:

9052和9054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9054支持master模式,9052不支持该模式;
你可以理解为9054能够进行dma,9052不能进行dma;
所谓dma就是数据的传输独立于cpu,直观上理解就是你配置一些寄存器,
数据就可以“自动”完成传输,不需要cpu干预。。
猝发模式只是一种传输机制,先给个地址,然后就是连续传数据;
从概念上理解两者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两者实际上确实有点微妙的关系,
因为对于pci设备来说,在进行dma方式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采用猝发模式,
最后一个问题我可能没理解你的本意,但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就是
如果PC配置了9054的DMA寄存器,9054会主动的去PC内存里面获得数据,
而9052没有这一功能。

网友(2005-09-15):

有启发

网友:

您好!本人准备做一块PCI板卡,用PCI9052
做好硬件后需要哪些软件上的知识,才可以把它启动起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