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642的PCI的问题

楼主(2005-07-27):
各位大虾:
  我在做DM642的PCI口的驱动,我想知道主机通过PCI的映射基址寄存器(BAR0)怎样访问
DSP中的Memory空间寄存器。文档中给出了I/O寄存器的偏移地址,但Memory寄存器的偏移地址没有给出。

网友:

BAR0本身就是基址啊,,你从这个基址开始就可以访问内存空间了,,
你可以先用windriver尝试访问。。。。。。。。。

楼主:

感谢大虾的指点,
那DMA的设置如何启动,是否需要主机去设置EDMA通道,该怎么设置?

网友:

dsp的应用程序可以完成,,一般都是这样做,,主机驱动应该也可一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