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单片机实现PCI总线去驱动PCI接口的网卡么?

楼主(2005-08-01):
能用单片机实现PCI总线去驱动PCI接口的网卡么?
如何实现??
有高手做过么?

网友:

这么做太麻烦了, 要通过单片机接PCI桥芯片,再接网卡,可能还需要CPLD做一些逻辑。最好还是用单片机直接接网卡芯片,8019就可以。

网友:

就是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