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YPRESS68013 开发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5-08-01):
需要用CYPRESS 68013做个简单的项目,有几个疑问想请教大家:
1. 68013本身提供了一个ENHANCED 8051,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需要借助专门的仿真器做仿真吗?
  还是直接在68013上面就可以做简单的仿真?
2. 需要提供EPROM来存放程序吗?还是说68013本身可以直接从HOST下载程序然后运行?
3. 如果要提供EPROM的话,烧写是不是需要借助专门的烧写工具?
4. 68013的GPIF是不是可以用51直接控制?
5. 68013的GPIF是可以根据配置直接用作输入/输出?
6. 68013-128AC和68013-56AC的区别在那里?是不是128AC直接支持简单的仿真,而56-AC 需要用专门的仿真器?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网友:

1. 用它的开发环境就可以了;
2. EPROM存放程序
3. 不需要,开发环境提供;
4.是;
5.是的;
6.68013-128AC功能更强,用法一样,你可以下载datasheet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