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传输与DMA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楼主(2005-08-04):
最近看资料,看到突发传输可以连续传输任意多个数据,DMA方式好像也差不多,搞的有点晕了,请问突发传输与DMA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谢谢先!

网友:

他们的核心是不一样的啊
DMA中是DMA控制器

楼主:

是不是burst突发传输要受cpu控制,经过cpu,要占用cpu资源;而dma方式受dma控制器控制,不经过cpu!?谢谢!

网友: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11&topic=834&show=25
参考

网友:

hao

网友:

一次DMA传输可以分成几次突发来完成,明白了?!

楼主:

ding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fish2005/08/04 02:27p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burst突发传输要受cpu控制,经过cpu,要占用cpu资源;而dma方式受dma控制器控制,不经过cpu!?谢谢!

它回答的正确。
DMA和burst不是一个概念。
DMA传送不经过CPU的控制,假如硬盘的数据不能经过DMA控制器读到内存,那么每完成一次将硬盘的数据读出来,再存放到内存的操作,都要通过CPU运行几条读写指令来完成,这时CPU就做不了别的事了,如果有DMA控制器,则这个过程不需要CPU的参与,只需要占用总线就可以了。CPU还可以去完成别的运算。
Burst操作还是要通过CPU的参与的,与单独的一次读写操作相比,burst只需要提供一个其实地址就行了,以后的地址依次加1,而非burst操作每次都要给出地址,以及需要中间的一些应答、等待状态等等。如果是对地址连续的读取,burst效率高得多,但如果地址是跳跃的,则无法采用burst操作。

网友(2012-02-23):
8楼:
你说突发传输只需要提供一个起始地址,但是ahb协议中的图上是地址每次传输都要提供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DMA传输是一种“解放”CPU的高效数据传输模式,传输过程中无需CPU的介入,由DMA控制器负责传输的顺利进行,使得CPU可以继续指令的执行;而Burst是指数据总线上的数据是连续传输的,因而从总线利用率的角度来看是高效的,主要是从总线时序的角度来说明问题;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数据传输的高效性;诚然,DMA+Burst无疑是最佳组合,但不是必须的;DMA也可以用单字节的读写来完成,虽然这样一来效率降低不少,但也是可行的,此时地址和控制信号由DMA控制器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地址是AXI总线自动增加的,不需要CPU去管,burst 的长度有限,比如你图上的长度为4,或者8,16之类的,在理论上也可以到128长度之类的,但是在真实使用时可能不会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