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9030与PCI9054

楼主(2005-08-04):
各位大侠:

   最近准备应用PCI总线完成一个实时数据采集系统。然而在9030和9054的选择上存有疑惑,不知该如何选择,而且选择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
   另外,再问一下,猝发模式的高速数据传输率和DMA传输方式又有何关系,或者是没有关系呢?区别究竟是什么?
    注:我的板卡只要把数据传给PC,因而可以用slave芯片9030,但由于数据量很大,又不知道用9030的burst方式合适不合适!?还是要用具有DMA功能的9054?谢谢指点!

网友:

经销品牌绝对优势产品
ACTEL
A40MX02-PL68 ACTEL 面议
A40MX02-FPL68 ACTEL 面议
A40MX04-FPL84 ACTEL 面议
A40MX04-PL68 ACTEL 面议
A42MX09-FPL84 ACTEL 面议
A42MX09-PL84 ACTEL 面议
A42MX09-PL84I ACTEL 面议
A42MX16-FPL84 ACTEL 面议
A42MX16-PL84 ACTEL 面议
A42MX16-FLQ160 ACTEL 面议
A42MX16-PQ160 ACTEL 面议
A42MX16-PQ160I ACTEL 面议
A54SX16A-TQ144 ACTEL 面议
APA150PQ100I   ACTEL  面议
APA075-TQ100I  ACTEL  面议
APA300-FG144-BGA  ACTEL  面议
APA450
AMCC
S2026B AMCC 面议
S5933QE AMCC 面议
S5920Q AMCC 面议
S5935QF AMCC ¥296.000
TI
TL16C554AFN TI 面议
TLC271CP TI ¥ 1.5
INA168NA TI ¥12.00
以及TI全系列(高端电路)
MAXIM/DALLAS
DS12885S DALLAS 面议
DS1707ESA DALLAS 面议
以及MAXIM/DALLAS全系列,只做大批量订货
PLX
PCI9052 PLX ¥82.00
PCI9054 PLX ¥160.00
IMP
IMP16C550CJ44 IMP 面议
IMP16C552CJ68 IMP 面议
IMP16C554CJ68 IMP ¥ 26.00
IMP1832S IMP 面议
IMP803 IMP 面议
CY
CY7C1041-25ZC CY ¥ 38.00

OXFORD
OX16C954-PCC60-B OXFORD ¥75.00
OX16PCI954-TQC60-1A OXFORD ¥75.4
OXFW911-TQ-A OXFORD 面议

源建公司给您的承诺:
优势价格 稳定货源 及时货期 可靠质量

上海源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58号1403室 邮编:200040
电话:86-21-62559050-13 传真:86-21-62584825
联系人:市场部 张娴 QQ:327690435 MSN:zhangxia021@hotmail.com
E-mail:zhang@sourceone.com.cn http://www.sourceone.com.cn

网友: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11&topic=834&show=25

网友(2005-10-12):

下面引用由bravefish2005/08/04 05:11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侠:

   最近准备应用PCI总线完成一个实时数据采集系统。然而在9030和9054的选择上存有疑惑,不知该如何选择,而且选择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
   另外,再问一下,猝发模式的高速数据传输率和DMA传输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