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不同位数的总线接法……

楼主(2005-08-05):
    本人在做函数发生器的时候,用DAC1210产生出的电流去控制MAX038,可是在主芯片中只引出了8位数据,可1210有12位,我现只接了其中的低8位,可以还有4位应该怎么接呀
   请大家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你只能提供8位的话,,就只能够得到256的分辨率,,这样的话,,要接高8位,,
如果你要用到12位的分辨率,,那么就要用锁存器了。。

楼主:

我用了锁存器呀,用的是373.但是我还是不清楚.我是新手  ,希望版主跟大家照顾着点.
还有一点是AC1210与ADC1210,的接法是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