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8-09):
我在写一个测试模块,在生成信号的时候弄不清楚信号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devsel,trdy跟irdy,frame之间,尤其是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我现在是根据trdy,irdy的有效来设置frame的长度,但是trdy自身又是受什么控制的?尤其是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根据什么信号把trdy拉高呢?开始想根据frame,但是这样好像就变成一个圈了,frame和trdy互相控制,感觉有问题,trdy应该怎么知道数据是否已经传输完成了呢?devsel的长度又是根据什么来控制的呢

网友:

我刚看过规范,感觉不是几个信号之间互相控制,而是各个信号都受整个通信进程的控制,比如:ad上有有效的地址和命令后就有效frame,主设备准备好传送数据就有效irdy等等,而至于通信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应该是受更上一层的驱动或者软件控制的吧!
说说自己的感受,不知道对错,仅仅提供一些参考!

楼主:

感觉也应该是这样的,哪里能找到具体的关于这些信号的控制说明呢

网友:

搂住也是ppp****,你为什么业注册了这么有个性的ID?
你的测试模块也要完全根据pci的规范来编写,只不过编写的时候,不需要考虑综合,
称之为: 行为模块。
建议你详细看看pci德规范。

楼主: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