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中)关于存储器空间,I/O空间,存储器映射I/O空间的概念

楼主(2005-08-11):
以前没做过硬件的东西,所以对这些概念比较模糊,请高人指点,
如果很概念很麻烦可以告诉我在那里能看到这方面的知识也行啊!

网友(2005-09-29):

有同感

网友(2005-12-18):

我也有同感,不知斑竹能不能帮忙

网友:

Memory: PCI设备所需要用到的System memory space。例如显卡的显存。
I/O: PCI设备要用到的I/O寄存器空间。
MMIO: Memory Map I/O,这个是为了逐步取代I/O的,为系统地址映射的I/O buffer。比如AHCI或USB2.0的host base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