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帮帮忙!

楼主(2005-08-12):
    本人正在开发一个PCI板卡,因为功能简单,只使用I/O功能,所以选择了价格便宜的CH365芯片.但是有一点问题:器件ID怎么处理,芯片内部默认ID行吗?若采用外部器件提供,则该如何连接呢? 谢谢!

网友:

连接一个EEPROM

楼主:

如果使用内部默认ID,是否就可以了.不用任何操作,那ID该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