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i设备i/o端口的问题,分配的问题

楼主(2005-08-14):
pci设备的i/o端口是不是从i/o配置空间里去读,这个端口是谁分配的,固定的还是bios分配的,还是需要操作系统去分配,这个分配原则是怎样进行的。哪位给讲一讲啊。

网友:

这个端口是由你自己在EEPROM中设置好了的,开机时由系统按此进行分配.

楼主:

这个设置好的是什么端口,是偏移(比如基址0xc00,设置的是0x10,那么实际端口是0xc10),还是什么。
系统怎么分配,这个i/o不是交由i/o控制器管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