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的低速1.5M、全速12M和高速480M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无内容)

楼主(2005-08-24):
(图片)

网友:

不是算出来的,是协议规定的。

网友:

理论值

网友:

协议规定的,但是实际都达不到,是一个理论峰值

www.fcctec.com

网友:

实际最大达到多少呢?

网友:

实际速率根据选择芯片和你的软件设计而定,
现在通用USB2.0接口芯片CY7C68013用的较多,
我测试过速度可到30MB/S以上。

网友:

模拟PLL直接倍频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