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卡的问题

楼主(2005-09-05):
我设计了一块PCI9052卡,但是,插到PCI槽后,启动不能进入系统,望各位老大帮忙!!!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定位了。系统起不来应该是你的卡导致PCI连配置空间的读写都无法完成,建议先看一下板子的焊接,然后再看IDSEL和中断

网友:

最好采用单步运行,可以看到系统是否检查到新的PCI设备。如果这样也不行,就先去掉eeprom

网友:

可以查一下上拉电阻是否都焊了。

网友(2006-02-14):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