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CI9052读数问题!!!!

楼主(2005-09-07):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我做得是32位数据采集卡,主机通过9052读取存储在卡上存储器里的数据,如果存储在OFFSET=0单元的数据是FFFFFFFF,OFFSET=4单元的数据是0,则先读OFFSET=0单元数据正确FFFFFFFF,再读OFFSET=4单元则第一次读数为FFFFFFFF,接着再读OFFSET=4单元数据为0,为何不能一次读正确?

网友:

和存储器的连接的读写时序问题。很可能是读信号不是很干净。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的回复,我用示波器测试过,读信号还是很好的,而且进入9052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如果第一次读取的的数据不是FFFFFFFF、EFFFFFFF或DFFFFFFF,而是别的数据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真的很奇怪???

网友(2006-02-14):

呵呵,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