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大虾请进,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5-09-09):
通常简单的PCI从设备的寄存器都在PCI Configuration Space中找到,
但有些寄存器是在该空间以外的,比如该PCI设备的
Configuration Address Register (0xcf8)
Configuration Data Register (0xcfc)
请问这样的寄存器怎么访问?
我怎么能知道该PCI从设备的基址呢?如果找到这个基址是不是只要
加上0xcf8就可以访问Configuration Address Register了呢?
请大虾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

你的概念好像有点不清楚啊
Configuration Address Register (0xcf8)
Configuration Data Register (0xcfc) 是cpu 用来访问所有pci设备配置空间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