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 devsel#和trdy#两个信号请教高手

楼主(2005-09-09):
这是我用逻辑分析仪采样的信号,我就不明白为什么devsel#和trdy#后面怎么那么多的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5-10-24):

Hello, you have to be aware that quite a lof of noise present on your board. If you look at the AD lines, then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re are address errors and data errors. This will cause serious problems, such as, address error lead to writing to system prohibited address and cause system corru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