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BA总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09-21):
各位大侠,请教几个关于AMBA总线的问题,问题如下:
1.wrap 方式什么情况下会采用?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
2.slave的split response 方式什么情况下会采用?
3.AMBA总线为什么会有 1k 地址空间限制?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1。从中间地址读写cache line的时候肯定要用wrap。
2。响应不过来的时候。一般最好不要设计split,其实没多大用,还搞得系统巨麻烦。
3。不是地址限制,是指跨界访问要分开访问。估计是ARM的地址空间分配的要求。

楼主:

先谢版主,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1。cache line 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它也是挂到AMBA总线上的吗?若不在总线上怎么会涉及到wrap?
2。对DMA访问外部存储空间时,因为预先知道空间大小,应该不会发生跨界访问问题吧?

网友:

1.cache不命中时要出去读写挂在总线上的外部memory,一般是一次读写一行,也就是8个字,256bit。
2.当然知道地址空间就不会跨界啦。

楼主:

谢谢版主,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给您支付信元或什么?我是本站的新手,若有麻烦您告诉我,再次感谢!我会长期支持本站

网友:

呵呵,俺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问问题想交信元的。
谢谢你的诚意;大家到eetop来就是交流知识和结交朋友的,多宣传本站,多支持本站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