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帖子看了一遍,还是不清楚如何做,帮主请帮忙

楼主(2005-09-22):
我的问题是在一块电路板上,有一个CPU芯片,带PCI接口,nREQ/nGNT/nINT各3个。也就是说可以连接3个PCI设备。我用它来连接3个DSP(C6205).。C6205带PCI接口。下面是DSP部分的PCI接口线,CPU部分的也基本一样。主要区别是nREQ/nGNT/nINT各3个。没有IDSEL。
PCLK
nCBE0
nCBE1
nCBE2
nCBE3
nINTA
nREQA
nSERR
nPERR
nRST
nDEVSEL
nGNTA
nFRAME
nIRDY
PAR
IDSEL
nSTOP
nTRDY
我的问题是:
1、CPU和DSP的这些线直接连接吗?如果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是否要加10K上啦电阻?
2、除了PCLK信号,需要串接电阻外,其它控制信号线是否需要串接?
3、如何连接IDSEL线?是否另外通过I/O口线来控制?
4、交换数据的时候,我如何选定第1、2、3个DSP?
5、布线上控制线是否也要满足2500MIL的要求?

网友:

1,直接连接,要10k上拉
2,除了时钟,其他不需要串接
3,idsel分别接上不同的ad线...具体你看以前的帖子,有一个很具体
4,看cpu是否内置pci仲裁器,由它管理(req,gnt..)
5,最好等长...

楼主:

谢谢shark21。我仔细看了PCI协议,好像是可以连接AD11~AD31任何一个。我准备接AD16,17,18三根线。

网友(2005-10-24):

我准备接AD16,17,18三根线。
建议用31,30,29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