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LOCAL BUS总线的具体协议是什么?

楼主(2005-09-23):
如题,我最近在做关于local bus的部分工作,使用9054和PCI相连,内部通过local bus互连大概4~5个bus master,但是我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关于local bus的资料,只能通过PLX 9054的local bus部分内容来推断具体的local bus协议,想问问各位前辈,到底local bus有没有具体的协议标准,如果有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万分感谢~~

网友:

Local Bus一般指PCI板上CPU/DSP的总线,没有协议标准,但一定注意板上CPU/DSP读写时序与PCI接口芯片(如你用的PLX 9054)读写时序匹配,如果不能直接匹配连接,中间就需要CPLD/FPGA做接口转换。

楼主:

感谢版主的指点,原来是这样:)

网友(2008-09-13):
受教了,努力中

网友(2010-07-26):
受教了!谢谢!!! 2# iamchine

网友:
看看datasheet就可以了

网友(2010-10-2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