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请教FPGA外挂EEPROM的连接形式。急。。。

楼主(2005-09-25):
我在做FPGA系统的时候发现他没有ROM,所以要外部配置EEPROM,是咋样一个连接形式,要通过什么协议吗?小弟急盼!拜托了!

网友:

那看你具体要用什么型号的eeprom了,,具体说就是什么接口的了,,
一般都是iic的,,如果写入的次数不多的话,,可以用fpga配置芯片
的剩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