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5-10-04):
     好伤心,没人回帖,有那位大虾能告诉我怎样将 pci设备的配置烧到EEPROM吗?
用PLXMon 一定要先安装PCI SDK吗?

网友:

用烧写器可以,,如果时plx的芯片,,也可以用软件进行访问。。

楼主:

谢谢版主,我现在已经用PLXMon烧写了,非常好用。不过我还有许多问题,我用PCI9030芯片,当INT1作为中断输入,有中断时,会在INTA有输出吗?可是我的配置寄存器中读出的中断引脚PIN时00h,line是0ah,pin 应该是01h才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