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05-10-08):
想问一下,我现在做了个PCI卡,用的软核,自己写的控制,板子作出来后插在PCI插槽上,没有放映,BIOS启动时未检查到设备
谢谢!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时钟。计算机开机以后,你用的是自己的程序,下载的时间远多于计算机启动的时间。如果bios启动时没有在PCI槽上检测到卡,往往会将这个插槽的时钟停止。检查bios的设置。

楼主:

我检查了时钟,是对的,没有停止

网友:

bios有可能检测不到,但是在操作系统运行以后,在“我的电脑”里硬件设备里会有新硬件。如果还检测不到,那是你设计的问题了

楼主:

用我自己下的一个软件可以读到这个PCI核的配置空间,但是我的电脑里面没有出现新硬件,就是还是没有检测到。但是我的软件是读到配置空间的值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程序也就只有一个调用的PCI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