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走线!

楼主(2005-10-11):
请问主板上PCI BUS的CLOCK信号必须走蛇形线吗? 走线时还有什么要主意的地方吗?

网友:

规范里有长度要求。至于是不是蛇行线,那倒无所谓

楼主:

规范里CLK信号长度2500MIL是PCI卡的,那主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