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金手指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5-10-13):
小弟新学pci,想问一下:pci金手指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作用?有没有简单的电路图可以给小弟看一下.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就是镀了金的PCI插头,你可以采了你的电脑看看显卡,显卡是AGP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