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9054开发数据采集卡最重要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10-18):
本人刚刚学习PCI板卡的开发,请教几个很初级的问题,请大家不要见笑啊!
一:PCI9054是3.3V供电(外围电路都是+5V供电),那它的电源是从PCI插槽的+5V引脚经过一个稳压块对其供电,还是直接从PCI插槽上的+3.3V对其供电。
二:我要开发的是通用板,是不是板上所有的电源都只从PCI插槽中标注有+5V(I/O)或+3.3V(I/O)的引脚供电,还是既要连接+5V【+3.3V】引脚,也要连接+5V(I/O)【+3.3V(I/O)】,还有其中有一个叫+3.3VAUX的脚是干什么的啊?
三:用PCI9054开发板卡(单纯的数据采集,不用处理,没有LOCAL的CPU),是不是最少要四层板,双面板有可能吗?
希望大家帮帮我回答这几个问题,小弟在此谢过了!
我的E-mail:goof2000_2005@yahoo.com.cn,欢迎大家和我讨论啊!

楼主:

这几个问题都没有人会吗?都没有人碰到吗?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没人?

网友(2005-12-03):

李先生:请问你能否给我提供一份 PLX SDK 4.3版 软件,我用的PCI9056。
我的Email:dsp2008@126.com
谢谢!

网友:

好啊,请你发给我吧。谢谢!

网友(2006-10-15):
5V的擦槽上也能提供3.3V电源
可以布双面板,但是有一定规则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PCI的电气规范
我也不是很了解,说一下我的理解

PCI提供了两个电气环境,5.0V、3.3V,两种电器环境可以互相转换,但是不能同时使用。
也就是说,你可以只用5.0电源,其他的3.3V、1.8V、1.5电源全部用5.0电源产生
也可以只用3.3电源,而其他的电源值用3.3产生
但是,不能两种电源混合用

由此电气规范产生了三种扩展板,5.0、3.3、通用板,三者用定位键的位置进行区分
三种板上面都可以包含5.0器件、3.3器件和其它器件,三者的区别不在于电源线,也不在于元器件的选用,而是信号协议的选择
设计通用板需要能自动识别所使用的信号环境而进行自适应

网友(2010-03-09):
我要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2010-08-29):
多谢楼主,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不是吧
就这样痪产不够啊

网友(2010-10-26):
PCI9054+FPGA的开发板,如果需要从FPGA端启动一个DMA传输,需要怎么操作,怎么实现从FPGA端对9054的内部寄存器进行配置?

网友(2011-12-21):
有人回答,我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