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ci芯片的配置空间里读写?

楼主(2005-10-19):
我用的是PCI2040,不知道配置空间应该如何读写。而且也找不到资料上说得提供一个ROM接口的位置,请问应该是什么引脚?还有,用PCI2040连DSP时,到底需不需要用EEPROM来存储PCI的配置空间? 望各位大牛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对于host设备来说,对pci读写需要驱动idsel引脚。。。。。。。

网友(2005-12-07):

驱动idsel有效之后呢? host如何initial 配置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