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PCI配置寄存器基址寄存器几个问题???

楼主(2005-10-26):
1、PCI配置空间的基址寄存器的值是由谁来赋值的?是怎样赋值的?
2、依PCI协议,在配置时候,是把基址寄存器映射到处理器的内存空间或IO空间,基址寄存器的值应体现出PCI设备的内存空间范围或IO空间范围。某个PCI设备的内存空间或IO空间的大小加电软件是怎样得知的?是由硬件确定的?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看你还是回去好好看看协议吧

网友:

协议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