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9054 PCI卡每次都要将TEST上拉一下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05-10-27):
我是用PLXMON烧写的EEPROM,加载的SDK的驱动,原先正常,运行PLXMON也可以看到EEPROM中的内容。
但后来就运行PLXMON就无法看到EEPROM的内容,而且每次系统都起不来,必须上拉一下TEST才能进入系统。 我换了一片空白的EEPROM时,进入系统用PLXMON却不能烧写。系统一直都能发现PCI卡的。
调试期间我曾不小心把3.3V和地短路了一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对芯片产生了损坏?
请高手指点原因,多谢了!

网友(2006-10-07):
应该是eeprom内容没有写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local master用的是什么东西,紧紧只有9054就可以正常启动,条件是将eeprom的sdo上拉 and 给9054本地时钟。

网友:
仅仅是给时钟,其它pins是float,比如我的local master是fpga,fpga未programed条件下,pins为Hiz
plxmon应该是好软件吧,我没用过,我都是自己用程序操作9054的VPD进行现场改写,其实不用改什么,用编程器烧好了,就行了,当然没编程器就用plxmon呗,还有就是用点行货eeprom,56和66都行,不要用烂片子,那玩意费事儿的,我就是买了3片,一片是坏的
将9054的test上拉,呵呵,当然能启动,因为test上拉后,9054各pins为Hiz,就是相当于9054不存在,不要上拉了,呵呵,那不是问题之本
将3.3和gnd短路怎么会烧片子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呵呵,都短路了,拿啥去烧毁人家片子呢,对吧,你要是反接了的话,建议你割掉算了,都烧焦了,因为这个时候,没有比有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