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可否同时5vhe3.3v供电???

楼主(2005-10-29):
如题

网友: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可以,但是pci slot 的插槽不一樣
5v和3.3v有防呆

网友(2006-01-26):

要看一看系统的电源设计的, PC , Server, 嵌入系统是不一样的. 规范上PCI的功率是25W,分配给5V,3.3V,有的12V的功率都需要去看看系统板的Power Consumption.